转载的经典维修实例1。

楼主(2009-12-11):
转载(原作者本站-新照不轩)的经典维修实例1。华擎462主板内存供电维修一例
华擎462接口主板,故障开机从C1后,代码跳变到C8停住,这个代码是典型的不过内存的代码,测量内存的供电为1.8V,负载电压为1.7V,首先检查内存的供电产生电路,发现是由一个三极管A2309产生的,此三极管为一个pnp三极管,经判断,此三极管损坏,造成内存供电偏低,因没有元件代换,所以使用一个锡线直接连接内存供电到橙色线3.3V,故障排除。(因修的比较急,所以采用此方法,建议大家维修时尽量找到元件代换,可以使用显示器的直插式PNP三极管,但须注意脚的极性(B\C\E三个脚的位置)。或者在此处使用一个二极管(硅管),压降为0.7V,把橙色线3.3V降低为2.6V,为内存供电)。

网友:
这样方法,虽然在应急时可用,但平时最好不用,如果下次再坏了,你再飞线,三飞二不飞哪不就成了蜘蛛网了,你给客户看,人家会要吗,所以说,不是万不得已最好不要飞线

网友:
测量内存的供电为1.8V,负载电压为1.7V,首先检查内存的供电产生电路,发现是由一个三极管A2309产生的,此三极管为一个pnp三极管,经判断,此三极管损坏,造成内存供电偏低。
以上说的还不是很明确,让读者不能信服。不算经典维修吧。C8码很少见的。我还没有碰见过。

网友:
飞线的维修方法,只是暂时的时间长了问题就来了

网友:
我觉得飞线用来找故障还可以,用来做最终的维修方法就不大可行了

网友:
飞线不牢靠,给人感觉水平低,不可靠.造成客户的不信任.影响声誉.
而且时间一长,翻修的几率大.

网友:
“所以使用一个锡线直接连接内存供电到橙色线3.3V ”

我就不信!
2.6的电压,你飞个3.3V过去能没事!!!!

网友:
这样的垃圾帖子 也转载称之为经典 ,骗这些不懂的人来给你加分

网友:
不是所有的 板都有事的 。
此时3.3V会变为2.9V左右~~

网友:
这样的问题是最好修的。我是新手。所以你这就不能说是经典了

网友:
这帖子应该是老衲写的,好像还被小做修改了,咋转来转去又转这里来了?

还这么多人加分,我真是狂汗啊狂汗

网友:
这帖子应该是老衲写的,好像还被小做修改了,咋转来转去又转这里来了?

还这么多人加分,我真是狂汗啊狂汗
引用 网友A:

大师,那如何处理呢?分是不能再加了。但经典的帖子还是让大家看看吧。原创的已经都沉到谷底了。

网友:
飞线后注意用热熔胶粘好 那样就不会很容易碰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