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510N W

楼主(2009-12-11):
接到一个三星510N 液晶显示器,灰屏,基本上看不了图像,13V,5V,都正常,顾客是使用中,就出现了这样的现象,我把里面的电解电容 都换了 都不行 请问是哪里出现了问题。第一次修液晶显示器,希大家多支持下。
液晶显示器

网友:
屏坏了吧,有条件用通用板点一下就要以确定下来了

网友:
屏供电查下

网友:
用通用板试下是屏的问题还是驱动板的问题

网友:
应该是屏有问题了

网友:
查一下屏供电,用通用驱动板试试

网友:
换个通用板先试一下

网友:
先进行点屏,如何屏是好的话那就是驱动板坏了。

网友:
确定是屏坏了。

网友:
寒狼,请问这个屏最后修好没,还是直接放弃了,我也有一个跟你这故障一样,很纳闷

网友:
麻烦 寒狼 说说看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