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实例2

楼主(2009-12-11):
一块华擎主板未加电,但是测试卡的3.3灯已经亮了。不是那个待机3.3,是3.3V
这个3.3V是怎么来的呢? 想想看,肯定是从紫色线上短路来的。就是说,主板上的5VSB供电部分和+3.3V供电部分有了短路。排查的重点就要放在同时需要5VSB和+3.3V供电的部分。
(延伸一下,如果不是+3.3V灯亮,而是+5V灯亮,道理也是一样的,就需要排查同时需要5VSB和+5V供电的部分。所以在这里,各位应该把常见的3.3V\5V\5VSB供电电路走向搞清楚,还需要把主板上何种芯片需要什么样的供电也做一个大致的分类)
这一类问题的的故障点一般有以下几个:1、南桥 2、IO  3、内存供电部分 4、PS/2和USB接口. +3VDUAL +5VDUAL
此主板的故障点在内存供电部分的一个型号为”4500M”的场效应管上。因为此场效应管是切换3.3VSB和+3.3V,向内存供电的元件,因此,它内部短路后,造成了3.3VSB的电压“串“到了+3.3V上去,出现了这个故障。
大家一定要了解4500的作用,呵呵。

网友:
自己的还是转载的 ?

网友:
这样的故障这样的帖子也值得加三十分?

网友:
华擎主板都好那个4500坏,通病

网友:
我还不知道华擎的 主板有通病呢
   呵呵。。。。。

网友:
华擎华硕都会出现此类故障。
简称串路

网友:
4500  坏的很多

网友:
我也修道一片ASUS主板不开机,测量无2.6V内存电压(此版DDR1和SDRAM共存)也是4500M烧坏了没有3.3V到内存电压的MOS管上。因找不到4500M我就把4500M的1PIN和5678PIN用线连起来了,板子是点亮了但大家觉得这样行吗?

网友:
华擎通病

网友:
好经验  不知道4500M 的作用的话 还真得走些弯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