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实例3

楼主(2009-12-11):
磐英4B2D 主板,通电后,代码从c1-c3-01-02-03-04-05-06-07循环跳变.
内存代码循环跳变,一般为BIOS资料及IO损坏造成的.对此种故障的维修思路,1、重新烧写BIOS资料。2、更换IO芯片 3、查找IO相关联电路。
按照此维修思路,重新烧写BIOS及更换IO芯片后,故障现象未消失. 在这种情况下,就应该以IO芯片为中心,扩大查找范围,主要先考虑南桥及受IO管理的75232串口芯片上, 分别测试串口的对地数值,及PCI总线上几个重要信号的对地数值,均正常,按照从简到繁的原则,先拆除75232串口芯片,通电试机,故障排除。

网友:
是的,而且这种故障率还不少。

网友:
一般都是I/O坏

网友:
常见的是I/O坏的比较多,也有不少是因为BIOS资料造成的,向楼上的情况我也遇到过

网友:
很好的维修经验··楼主。谢谢咯,

网友:
知道串口芯片坏了还会造成这样的问题来了
·······

网友:
不会吧  这样的问题 怎么串口芯片也会出现吗?我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大多数是I\O坏的比较多而已..我还没遇到过.呵呵``~

网友:
为什么内存循环码  会是串口芯片的问题呢   我遇见过是IO不好   遇见过跑循环码的是单桥板   是桥空焊了

网友:
群里有一个不知道谁说的。不行了就拆网卡。COM芯片。也能好很多板。。。

网友:
以前修到C1 01 02 07就换I/O,具体原因不详

网友:
遇到过富士通845PE的好多多是这个故障,拆掉串口芯片就好了。

网友:
碰到过,内存跑代码C1---07,但没考虑串口芯片,放弃了,学习了很好的经验

网友:
谢谢楼主  ,  今后在遇到这样的事就明白了

网友:
大部分都是I/O坏,这个很特别

网友:
问一下楼主

你拆串口芯片是什么依据?
说出来分享一下

网友:
我也曾遇到过代码循环跳变的主板,换了IO就好了。

网友:
前几天我也修到一片,但是差不多拆了所有外设,,拆到这个心片才好的,

网友:
这种故障不是很好修。一般就是换IO 刷BIOS 下75232这几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