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时候开九期显示器哩,等着学完开张

楼主(2009-12-11):
主板学完了,想学完显示器开始增加维修这块。强烈在等,各位老师快些

网友:
好像末班车已经开走了

网友:
我也要学,不知什么时候开课

网友:
显示器就免学吧,CRT已经彻底退出舞台,LCD只要学会修电源板、改高压板,换驱动板就万事大吉了,学别的再精也没有用了!

网友:
楼上的观点我不同意,维修就是修快要退出市场的、、、、、、如果芯片级现在都修双核的版子了那就不用修CRT了!小弟不才对修CRT 可以说是强项

网友:
哎,修CRT是强项 可CRT二手好机器才多少钱呀,维修费最高会收多少呀,不考虑现实不行呀

网友:
二手好的CRT 17的,收才60-70 卖也只有百元,如果一个CRT维修费过50基本就不修了,只能在40元以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