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敏 7600GT跑3D花屏,怎么办?

楼主(2009-12-11):
双敏7600GT,装系统,驱动都正常。。。但是看电影,跑3D就花屏,然后黑屏。。。

      GPU已经从植,故障依旧。。。。是不是GPU不良,挂啦

网友:
跟我的7300GT一样,加焊重做都没用,2D不花,3D就花,跑N遍MATS显存无问题。是GPU有一部分挂了。

网友:
用软件测试一下,可能是显存出问题了~~

网友:
这种情况,一般  泡3d  不死机  拉线花屏的  ,属于显存控制器的问题,可以用
磨盘降低显存频率试下 ,有一大部分  核心,显存频率降到100-300mhz  就完全可以正常工作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甘都掂.用什么做.有得下载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甘都掂.用什么做.有得下载吗?>
引用 网友B:

请多看些以前的 帖子

影驰魔盘

网友:
回复 网友A:

甘都掂.用什么做.有得下载吗?>
引用 网友B:

你惹小许生气了。。。显存或降频

网友:
回复 网友C:

呵呵  看不懂 他回复的啥。。

网友:
希望楼主以后不要先动GPU,先用查PCB上的供电然后软件测试

网友(2010-04-14):
有可能是供电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