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三星显示器开机芯片资料

楼主(2009-12-11):
三星显示器,具体型号没有,
故障现象是点开机按钮没有反应
查到一个DP104C的五脚芯片(贴装在散热片上)有问题
1脚接地,
2脚串接个电阻到一个三级管的C极,三极管的B极串两个二级管到开关变压器
4脚是12V输入脚(开机按钮输出的电压)
3脚是由300V直流
5脚无电压,外围接一个电阻然后接一个变压器到二次电路。
我在网上找这个芯片的资料怎么都找不到,所以只好请教各位大侠了``~
先谢谢了```

网友:
3脚是VCC, 怎么可能是300V.

网友:
管脚可能是我描述错误``
300V那个脚是220V直接整流然后通过两个电阻分压来的`
楼上所说只是3V,不成是那个分压电阻短路了?
我去看看`
成或不成
先谢谢了`

网友:
D P 1 0 4 C

网友:
非常感谢彩云之南```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cn//view ... amp;highlight=dp904
http://www.chinafix.com.cn//view ... amp;highlight=dp904
很多资料我们论坛里都有的,而且详细代换和测试方法都有参考,先搜一下比直接发帖要来的快。

网友:
谢谢大家了``问题解决了,电阻失压导致模块烧坏``再次感谢楼上各位的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