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7345 主板··跑D1 不报警··

楼主(2009-12-11):
MS-7345 主板··跑D1 不报警·· 上内存也过不了还是D1··检查发现给SYSFAN供电的三极管烧掉··找个换上还是一样··各点电压都正常.BIOS也刷过·CPU是好机上面的·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请教各位高手指点下迷津···急急·...

这主板也搞定了··我也搞不懂这主板为什么开第一次机··风扇转5.6秒的样子就停下来了测试卡跑D1··这时候如果不把主板彻底断电 再开机就点亮了··
如果在风扇停下来的时候.让主板断电 你在开的时候测试卡跑D1..一直不过·· 这样的板我就搞不懂这是为什么??

网友:
V星给华硕代工,楼主你是不是搞错了

网友:
有不有查内存核心供电。

网友:
看下北桥和U座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嘿嘿  搞错了 ··改过来了 ·

网友:
回复 网友B:

内存电压1.8V 上拉电压0.9V 都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