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同方 A620 无主复位 维修实例

楼主(2009-12-11):
清华同方 A620笔记本  芯片组:915GM 82801FBM
故障现象:触发上电到0.58电流不动。
拆机以后,用示波器打MINIPCI上的AD线,发现连3.3V的高电平都没有,像这种情况话,肯定是主板上的供电,时钟,复位没有满足,如果这几个东西满足的话,上面应该有波形或都是3.3V的高电平,上假负载量CPU的PG,复位都没有。量PCI槽上面的主复位电压为0V,此板就是主复位电路有问题了,刚开始维修的时候,把主板上面所有的电压和时钟都量了一遍全部都正常,也没有去跑线路,直接把南桥芯片给换掉了,结果换了一个南桥芯片还是一样没有主复位电压,于是就开始怀疑是处围电路有问题引起的,量方形BIOS的供电和时钟都正常,就是没有复位,跑线路此脚经过一个100欧的电阻去(LVC08A)14PIN门电路的1脚,主复位是以过一个10欧的电阻去南桥的,更换南桥没有复位,那么有可能就是这个门电路转换的复位信号不正常引起没有主复位的,量门电路的14脚3.3V的供电有,量1,2脚有3V的电压,3脚0V,4,5,6脚全部都没有电压量到这几个脚没有电压的时候就怀疑门电路是不是坏掉了,正常的话应该有电压的,断电以后量门电路14脚对地阻值只有68肯定是不正常,正常的阻值应该是500-600欧,量,4,5,6脚的对地阻值全部都不一样,肯定是坏掉了,门电路一般好坏我们都是可以量出来的,供电脚和地脚就不用说了,其它引脚一般都是2进1出,2进的脚阻值一致,1出的那个脚会比进过的那个脚小100欧,其它引脚的阻值和他们是一样的,这样的话,门电路基本是好的,此板的门电路首先在供电的阻值都有问题,其次量进去脚阻值也不对,在华硕A8J的主板上找了一个一样型号的门电路装上去主复位电压就正常了,量好的门电路阻值就和坏门电路的阻值完全不一样。(所以今后我们可以通过判断阻值来确定门电路的好坏)

网友:
要是把芯片的型号也写出来就更好了。。思路正确

网友:
有图更好,楼主好经验

网友:
这个门电路是像台式机上面的那种吗??

网友:
上个图。在好好的整理一下。让我们新手看个更明白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