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一个进水的T40主板

楼主(2009-12-11):
接到机器后先是发现东芝芯片和PM芯片后面有腐蚀的痕迹,于是用洗板水洗刷刷了一下。加电结果只有0.01A。发现MAX1631的23脚没有3V出来。而且7,28脚的信号也没有。于是就量东芝芯片周围的电路是否有问题。结果发现东芝芯片的57脚没有16V供电(57和34脚是东芝芯片的供电脚)。于是从1845的4脚飞龙跟线过来,加电结果电流上到了0.02A。而且3V,5V和7,28脚的电压都上来了。开机结果电流马上就变成了0.00。
郁闷了。结果发现东芝芯片的25脚没有15V的电压,跑电路发现是跑到了C314的。一量不通,居然是短线了再飞,加电0.03呵呵。上屏,IBM的开机画面出来了。测试了一两天没问题就发上来了。希望对大家会有帮助。

网友:
楼主维修这机器时的思路很清楚,对于进水的机器不是很好修,

网友:
时序 时序啊,修笔记本就要时序清楚,才能像楼主这样

网友:
呵呵,真好,进水的机子钱应该是很好赚的,一个月能给我两台进水的就直咯

网友:
本来很想上图的。可惜不知道怎么把图给弄上去。就只好这样写出来了。有点郁闷呵呵。。

网友:
进水的机器很容易烂断PCB中的铜铂

网友:
25脚是一个什么脚?是5B 的控制信号吗

网友:
呵呵。朋友你飞线是能解决问题。但是最好查下线路是从哪个点断掉的,这样才算是找到真正的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