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i vendor and device IDs do not match

楼主(2009-12-11):
主板型号:V星MSI K8N NEO-V2  Nforce 3 250 单芯片
主板图片:

问题:    pci vendor and device IDs do not match 能检测到网卡 但是驱动装不上!
          用 独立 插上PCI-8139网卡 也是           能检测到网卡 但是驱动装不上

偶以为 是 这种类(Nforce 3 250) 单芯片 主板 之 通病!

求 不用加焊 Nforce 3 250 单芯片(因为 加焊不好 有可能 会搞的 不走码或其他问题及点不亮!)

之解决方法

多谢!多谢!

网友:
好像没别的办法  只有加焊 我做过

网友:
不加焊好像没有办法,

网友:
偶以为 是GD75232

I0

原来 还是 Nforce 3 250 单芯片的问题

这种板通病!!!

网友:
新手问问,请问单片是不是只有一个桥啊?谢啦。

网友:
有没有换25MHZ 晶振看看喽

网友:
虚焊或者桥有问题

网友:
怎么只有一个桥  P55也是   是南桥还是北桥

网友:
新手问问,请问单片是不是只有一个桥啊?谢啦。
引用 网友A:

你自己看那图片也看得到啊!还用别人说吗?肯定一个撒~!

网友:
最终只有冒着风险去焊桥各,没有别的路了。

网友:
这种板子就是桥的问题,我曾经就这样搞好好几快班子.

网友:
忘了说明了,是加焊解决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