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 171S绿灯老是要闪!!求助!

楼主(2009-12-11):
有只AOC 171S,一开机绿灯老是闪,有图像,以为是虚焊,拆开来,补焊后,就变成黑屏了!!!
黑屏

网友:
绿灯闪可能是高压部分有问题,你先断开高压部分,再仔细检查你焊过的地方是不是有连锡的

网友:
补焊过什么地方了?黑屏时测过各路供电了没有?把情况介绍具体了才能方便大家有针对性地帮助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