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喜CRT奇怪问题

楼主(2009-12-11):
七喜17“CRT开机时几分钟后上面五分一向上拉申,而且不断闪烁,无法观看。用力拍显示器侧面有时又可以正常一阵。拆开把底板上可疑的地方重焊了一次,还是不行。这样经过多次拍打后,最终被打成了一条横线。再拍打时它就成了下面这个样子,怎么拍也都是这样了

现在显示器还是可以正常开机的,有信号号输入时可以看到光在不断变化的。

请问各位大侠,这个维修的思路应该怎样走?

网友:
一点不奇怪,场IC虚焊,修多了就会经常遇到,这个叫彩虹屏

网友:
场块虚焊或性能不良先补焊试试,不行就换个新的

网友:
重焊了几次,还是这样。

网友:
这种情况应该换场IC

网友:
查场IC的工作条件.都正常更换IC.

网友:
焊场, 没效再焊行场振荡IC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