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SPDTool 问题

楼主(2009-12-12):
怎么一打开SPDTool 这个工具就提示: 找不到存储器模块.SMBus驱动程序不兼容? 是怎么回事呀?读不到内存也刷不了

头像被屏蔽

网友:
我遇到过,是坏内存引起的,你拔掉坏的再进系统打开就懂了

网友:
运行EVEREST,再打开SPDTOOL,OK

网友(2010-01-23):
學習  原來要先用 EVEREST 軟件  受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