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7200.7 F级失败

楼主(2009-12-12):
T>N2,AA,22
T>ASCII logging off
No valid SeaDex script in buffer.
Begin Test 02
ASCII logging on
Quiet Seek Mode Enabled

                      Not Power Cycling
Invalid DiagTrkWrtType, unable to start cert, pls enter drive type via level 4>c commmand
!!! Adaptives corrupt !!!
AbEnd Test 02
Features 0x00AA.
SeaDex script auto-starting.
AutoRd Err 43 at 00f33a.00.0000
No valid SeaDex script on disc.
Cant run script.
这个盘的LDR是在原盘上备份的,盘型号是ST3200822A  3.01  4LJ07N5V
F下认的是S.07  板上面有扩展ROM
加了LDR改了SN后开SF就出了上面的一串,请问这个是报的什么错,还有就是在原LDR里面找不到磁头映射.

网友:
/8
C20
结束后写SN
接着跑SF

网友:
看看你的盘 CTRL+C看看报什么  输入SN号  在进行校

网友:
APLUS的盘?必须先按它提示的到4级下c指令设置磁头类型,MDW/HDW的那个。

网友:
用原固件跑下
T/8
8 C20 写原盘的SN 跑下看看

网友:
必须先按它提示的到4级下c指令设置磁头类型,MDW/HDW的那个。
四楼能否说下具体操作?谢谢

网友:
这个,你自己打开ST原厂指令看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这个不是GC2故障
到8级下C20应该无效果
同意LSD意见
“enter drive type via level 4>c commmand ”

网友:
冬青朋友,我想知道c设置磁头应该怎么计算。
我SF了两个200G的4头盘,都是4级下c2的。SF出来都是最后那个头要砍掉,SF过程中发现最后那个头根本就没在SF流程里。是否c2造成?

网友:
c0就是自动检测后自动设置的。
应该不是,APLUS我只修过一个,发现它会自动乱砍头的,哪步不记得了,好象是58左右吧,会出来自动用k砍掉一个头的提示,然后自动从2重跑的,我那个是2头坏,它老自动乱砍1或3头,如果前面手动用k砍过真的坏头,情况会好一些,我这个判断是2头坏也是最后LOG溢出,并不是一开始就坏,所以也花了很多时间,一定要在线看,乱砍了就重来,那个盘我跑了十几次,花了一个多星期,太不值得了。

网友:
Adaptives corrupt
个人认为你的加载的LDR是错误的!
根本就不是GC2错误!
再说了 现在的K7的盘N2,AA,22有点多余 直接T2 T31 T48 好就好 不好就扔了算了.

网友:
F  级。失败了。用DM能恢复吧,,,你可以试试。。

孤帆远影 -8 胡说八道!!!

网友:
换固件,不行那就是头OVER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