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620断线板奇迹般地好了

楼主(2009-12-12):
今天接到一台DELL620开机花屏,判断为显卡问题,报完价拆开一看才知道二修本,
摘下显卡托完锡把板子清理干净又发现在显卡焊盘周围被上一家除胶时割断了好几根线就连焊盘也掉了十来个
心想没戏了决定放弃退机,为了还客户一片完整板,细心得植铢做显卡
做完后装好机再开机一看奇迹般地出现了DELL的LOGO,好了把我高兴坏了,
试机后一切正常
显卡

网友:
有些是空脚,还有些是外接到VGA接口去的。不过你的心态挺好的。真的。要是那机器拿过来。没的搞的机器随便乱丢的。

网友:
估计是空脚,以前我遇到过板子掉了十几个锡点的,植好显卡好,还可以亮,玩3D都可以

网友:
楼主真的太幸运了。

网友:
空脚比较容易掉。。。也容易吓死人。。。。

网友:
掉了焊盘后,那里还有线头的,你做BGA的时候,那个锡珠1热会连住板线,但是成功的比较少,主要不够细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