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判断网卡芯片是否正常?

楼主(2009-12-12):
怎样判断网卡芯片是否正常

网友:
如果是进入系统后,抓不到网卡,哪就是网卡有问题了,如果在修不通电或不开机的板时,来看网卡的好坏,可以打它的二极体值,如果阻值正常,还是怀疑他有问题可以先把他先焊下来,再来看情况处理

网友:
网卡坏最常见的就是短路,下雨的时候被雷劈 网卡IC的温度高就90%都坏了,如果判断是网卡部分问题,直接代换IC就行了,其他的外围电路很少坏

网友:
用水晶头坐个测试头。吧其中各个引脚成组短接。具体几脚和几脚在网上能查到。然后吧水晶头往接口上一插就知道结果了。! 具体出现什么现象就不用我多说了吧?

网友:
认不到网卡,或是驱动不起来 都可能是网卡坏了

网友:
用水晶头坐个测试头。吧其中各个引脚成组短接。具体几脚和几脚在网上能查到。然后吧水晶头往接口上一插就知道结果了。! 具体出现什么现象就不用我多说了吧?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说还真不太明白,各个引脚短路出现问题的原理是什么呢?

网友(2010-06-16):
替换法判断。

网友:
比如8100c 驱动装不起来 就是网卡坏

网友:
进BOIS里看认到网卡芯片没有

网友:
大家都是根据经验判断
我说下我的经验,先进bios看网卡是否被禁用,然后进系统看网卡驱动是否被正确安装,确定之后,用ping命令ping 127.0.0.1,能ping通就说明网络协议是好的,然后cmd,ipconfig /all
,查到自己的IP地址,如果查不到,则说明网卡坏,如果能查到,则ping 本机ip,ping通说明网卡好着呢,Ping不通就说明网卡坏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