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求助 双面内存条 RST图如上 不知哪个块子坏了

楼主(2009-12-12):
求助 双面内存条 RST图如上 不知哪个块子坏了
这是双面HY的条子 请教师傅 有SPD的是正面么?块子是从哪里开始数起的?望告知 谢谢
求助

网友:
SPD面是第一面,从左到右数!
有好点的相机吗?

网友:
可以刷低一点的SPD信息 颗粒不稳定

网友:
依我的经验,上面4行显示的是第2面从左往右数,下面四行是第一面从左往右右数,上面4行显示的是第2面从右往左数,就是和第一面的对应就行。有SPD的是第一面。

网友:
哦还有1----8代表一个颗粒依次类推。

网友:
应该是最后一个

网友:
我这里看不清楚

网友:
谢谢大家! 我用风枪补焊后,能点亮系统,且METEST PRO测试到百分之一千多都没出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