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老师,机子每次要按一下主板上20针插口那里才能正常 ...
请教老师,机子每次要按一下主板上20针插口那里才能正常启动

楼主(2009-12-12):
机子每次要按一下主板上20针插口那里才能正常启动,不然就是光转风扇,屏幕没信号,黑黑的,不知道为什么
主板

网友:
那你就检查一下主板上20针插口有没有问题噻!
像这种情况主要是电脑供电不正常

网友:
主板20针的接口!能不能上图看下,会不会是复位针

网友:
先检查开机条件。正常就换个电源试下

网友:
是不是你的哪个接口接触不良呀

网友:
可能是桥和座子那个虚焊了,你动20针的时候也压动了他,放个测试卡看看路到那啊,

网友:
接口接触不良引起的

网友:
应该是电源插座不良了,你加焊一通,如果不行,考虑是桥虚了。

网友:
换了一个新电源试了没有呀。如果换了就是那里虚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