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19液晶,亮度不均匀,左暗右亮,高压板用的是TL494+AOP4604.

楼主(2009-12-12):
开始以为是灯管的问题,后来用代用灯管上机,发现也是这个现象,就是灯管高压端亮,反馈端不亮,看来问题在高压板上,用的是TL494+AOP4604X2,分为2组,2个高压包,可是两组灯管都是这个现象,按理说应该是在公共部位,但是除了TL494,其它两个高压包/4604都是独立的,换了494也不行,真想不出问题在哪。
测量高压包次级阻值约1K,应该也算正常。真是奇怪了。

网友:
先替换,找到问题的大概位置,是高压板还是灯管

网友:
先点下灯管看看。先排除灯管!

网友:
维修液晶最好能备一块单灯大口高压板加一个大口转小口的转接头,高压板供电采用电脑ATX电源 4P公头接口,12V供电接黄线,EN接红色5V线,这样可以测试所有的液晶灯管问题。

网友:
先检查给高压部分供电的电压是否正常,过低的话会出这种现象

网友:
谢谢各位,已经确定是高压板的问题,
最终查出是高压包的问题,而且2个包都有轻微短路,更换后就OK了.

网友:
变压器吧 应该是

网友:
这种杂牌的高压板真是垃圾,高压包短路了也不保护,
而且如果少接灯管也不保护.看来大家一定要注意.

网友:
用通用版试下,就清楚 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