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二极管引发的xue an

楼主(2009-12-12):
如图,二极管悬空,求二极管另一端的电压。图中0.16  0.55为二极管用福禄克15B测量的压降。

徐品权 -2 斑竹标题党,照样扣

网友:
你的图看的有点迷糊,能全面点的么

网友:
左边两个都是5.14V,右边两个是0V(忽略表的内阻)。

网友:
左边两个都是5.14V,右边两个是0V(忽略表的内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试验一下再回答。你的结论错

网友:
没有回路
都是5.14V

网友:
昨晚关于一个二极管引发了一场XUE AN
也上传一下今天上午做的试验图片

图1:
  空载状态下(假设D3直接短路),Va=Vb=Vc.
   因为整条回路没有电流(漏电流忽略),处于开路状态。在二极管D1 ,D2上没有电压降。
  但因为二极管的单向导电性,其仍能通过极其微弱的测量电流。故电压表头能都侧到约等于Va 的电压。
  如图中的二极管换成电阻,从C端往左侧看。可等效于一个电源(虚线框内)。5V为电源电动势,D1,D2为内阻,Vc为开路电压。这样就好理解了!

   再说Vd,因为D3在电路中处于反向状态。可以等效为断开,故Vd约为0V

图2:
   接上了负载,此时回路中有负载电流通过。二极管导通,阳极和阴极间有正向导通电压。
   故 Vbf=4.51V     Vcf=4.23V

网友:
楼上。如果把D3拆除 。D1  D2电压分别多少呢

网友:
实测如图

网友:
这个不理解
应该两个都是0V哦

网友:
这个不理解
应该两个都是0V哦
引用 网友B:

你可以找到0.2压降的实验一下。我的实验就是如此。我也觉得奇怪。。。可测量多次依旧是 一样的值。

网友:
月饼大师,你出这个题目的目的是说明什么呢?你画的图上的数据令人费解,是真实测量中出现了这些情况吗?我想可能是测量的环境引起的误差,你是不是用的理想或比较理想的直流电源,内阻啊、市电干扰啊等等。还有被测示的二极管的参数,测量仪表的内阻,都可能引起不同的结果。总之它不可能颠覆电学原理吧?我这样的看法对吗?

网友:
月饼大师,你出这个题目的目的是说明什么呢?你画的图上的数据令人费解,是真实测量中出现了这些情况吗?我想可能是测量的环境引起的误差,你是不是用的理想或比较理想的直流电源,内阻啊、市电干扰啊等等。还有被测 ...
引用 网友C:

首先说明我不是学电子的 。我对电路也只了解皮毛的皮毛而已
就是由很多地方不太明白。所以发帖问一下 。

数据是实测出来的。不知道什么情况下才是理想状态。

网友:
我最讨厌标题党,斑竹也不例外哈,呵呵
这个东西,什么都不能说明,空手捏万用表的两表笔,电压差达到了0.1-0.4V,胜利890,你这个图,其实算是开路的(我觉得万用表不是摇表,10M以上都算开路),开路的万用表显示电压值,没有任何意义
测个电流值出来才非常有意义

网友:
请楼上解释一下9楼第一个图呀。那个二极管在三极管截止时,难道是无意义的?为什么要装个二极管呢?

网友:
应该是防止抖动

网友:
回复 网友D:

   我在这里抛砖引玉啊 欢迎大家讨论 所谓理想状态就是
  1 电源是恒压源 就是输出电压不受负载的影响 电压恒定
  2 二极管是理想状态的 即 正向导通电阻为0 反向电阻为无穷大
  3 万用表的内阻为无穷大 即万用表的分流为零

网友:
1、二极管的漏电电流、正向导通电流
2、万用表的内阻
这两个因数会导致测量“该开路电路”的电压值不同。

网友:
1、二极管的漏电电流、正向导通电流
2、万用表的内阻
这两个因数会导致测量“该开路电路”的电压值不同。
引用 网友E:

会吗?你的表要不是太好,就是太破。我建议你试一下。如果你串的电阻比你表的内阻还大,那就不讨论了,我想楼主的意思是常规电路。

网友:
为什么我测出来的 跟孤帆版主的 不同。。
我的表示 福禄克15B  某非表有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D:

你找个一般的表量下 也许你的表太精密 能量出二极管的反向漏电流

网友:
九楼的第一个图,只是抽取了很少一部分。上面的数据却很诡异。如果用这几个零件单独搭接这样一个电路,是不可能测到这样的结果的。
我觉得用不同的表,是会测到不同的结果,但是主要的原因不在表,而我们在主板上测量的时候,无形中会受到市电、开关电源本身干扰的影响,另外所没有画出的某个电路可能也会影响到测量的准确。
在对微安、毫伏级的测量时,干扰的影响决不可小视。

网友:
测量误差不是我们讨论的范围
只要明白:开路电压等于电源电压就行了

这也是那天晚上讨论的分歧所在

网友:
九楼的第一个图,上面的数据的确很诡异。NPN的三极管的集电极电压0V,基极对发射机(地)电压3.55V,不可思议.

网友E:
会吗?你的表要不是太好,就是太破。我建议你试一下。如果你串的电阻比你表的内阻还大,那就不讨论了,我想楼主的意思是常规电路。
引用 网友F:

月饼版主测量的图片就说明了:他的表太好(能测到二极管的漏电流),才可能有那个图片。否则,理论上是无法解释这个图片的。

网友:
换了 100来块的 也是一样 。。奇怪了。

网友:
100块的表也是这样的话 只有一种可能  你的管子击穿了 呵呵 要不你这个二极管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二极管 有特殊作用

网友(2010-03-05):
电路的实测版

网友:
看到各位大师的讨论真是收益颇多,不过还是有很多不懂的地方呵呵

网友:
你要是用电子管的毫伏表来测,你会发现,原来二极管正向是没有压降的。。哈哈。。这一点也不奇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