晶振代换

楼主(2009-12-12):
一块INTELZ主板··检测发现无时钟··PCI AGP CPU等都无时钟··测晶振发现两脚无电压··谐振电容也没电压··晶振是14.35X14的··请问是这个坏了么··IDTCV115时钟芯片有3.3V电压

网友:
····谁知道如何代换啊···

网友:
应该是时钟坏了,时钟IC很少有得代换的

网友:
时钟IC有好几组3V供电的  IC旁边的电容都测一下有电压没,电压都有了  就换时钟IC吧

网友:
有没有先查一下供电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