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桥挂了吗

楼主(2009-12-12):
今天在一块主板上,带电拔了诊断卡,主板一下子灭了。打PCI阻值卡,正常。打内存阻值卡,有3、4个AD是332,其他都是349,是不是北桥挂了?

网友:
带电拔诊断卡,以前我也经常干,一般是按住主板垂直拔,也没出过什么问题,PCI的跟南桥关系大一些吧。

网友:
论断卡跟北桥没关系,阻值不为0也不能说明北桥一定挂了

你现在主板是什么情况,不上电还是不开机

网友:
查查南桥吧。有可能是南桥的问题,以前有个学员带电拔检测卡结果把南桥弄坏了,PCI接南桥的

网友:
应该是拔的时候短路了,再仔细查pci每脚的 对地阻止

网友:
PCI归南桥管,弄不好是南桥坏了

网友:
南桥坏的可能性比较大一些!

网友:
我拔的时候不小心把IO烧过

网友:
南桥可能性大  还有IO  我一般有时候在测机器的时候习惯上上诊断卡的   为了不关机节约时间而又需要诊断卡   经常是带电拔诊断卡的   方法是垂直于主板PCI槽   迅速

网友:
我没把坏过  呵呵

网友:
回复 网友A:

能触发主板,就是诊断卡上连ff都没有显示,黑黑的,没有数字

网友:
回复 网友B:

以前也是垂直拔出的,这次侧拖了一下。上次一块板子cpu旁的mos管击穿,结果是南桥挂了,所以在测量之后,我怀疑北桥

网友:
回复 网友C:

测南桥挂了,除了打pci阻址卡,还有什么方法吗?

网友:
换诊断卡试试,

网友:
回复 网友D:

换过了,现在有事还点不亮板子了

网友:
我也经常带电拔诊断卡,没有坏过主板,原来也样做也会烧主板的以后可要吸取教训了。

网友:
打到二极管档,测coms跳线的对地阻值为1
USB排针正常对地组值正常
仔细查pci每脚的 对地阻止正常
内存主供电偏高,有3.3V,跟旁边的一个场管的D极电压一样,有时第一次短接开机针脚,风扇转一下,第二次才开起来,诊断卡显示8,就一个字
南桥的供电应该是和内存连在一起的,现在好像是内存供电有问题
自己的板子,别人的我差不多可以说南桥坏了,但是我想弄个究竟,请大家帮我分析一下,先谢谢了

网友:
平时所说的不要热插拔是为了保护IO和南桥,一般情况下IO坏的多,换下就OK的拉

网友:
通过打,PCI USB  IDE等AD线对地阻值看看桥是不挂,还有就是先CMOS放下电!!

网友:
回复 网友E:

根据楼上的提示,我测量了IDE的针脚,测第10针(DD11)时,万能表二极管档响,可能是I/o芯片坏了。主板全图如下:

PS:南桥上的纸是我自己撕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