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主板通病,

楼主(2009-12-12):
昨天接到一客户的主机,主板型号是L-BN51Q,集成显卡花屏,外接PCIE独立认不到显卡,经检测PCIE插槽没有3.3V,查资料后得到这块主板的3.3V是由ATX电源的5V供电经过场效应管,三端稳压器APL1084,滤泼电容处理后获得,成为3.3V辅助电压,此板Q176为三端稳压器APL1084,他的VIN引脚为电压输入端,直接连接场效应管Q60的D极,VOUT引脚为电压输出端,经过稳压器稳压后输出3.3V后为PCIE供电,ADJ引脚为反馈端,次引脚经过电阻R1128后连接到VOUT引脚,与电阻R1128和电阻1129组成反馈回路,实时侦测输出端的电压,并将输出电压反馈稳压器内部的控制电路,由控制电路调整输出端的电压,场效应管Q60的G极和S极连接到ATX电源的12V和5V。经检测APL1084有5V进 却无3.3出,更换1084后3.3正常。上显卡测试跑25检测不到显卡,晕了,时钟,复位,电压 都正常。修到这里,没思路了。先不修了,找朋友求助。咨询一哥们{掌柜-基地帐号}得到是,设置BIOS看看,呵呵!集成虽然花屏,但是还可以看见。进BIOS后发现此款主板没有设置PCIE的选项。恢复出厂设置,后无果。无语了,再求助,联想客服,得到,开机按CTRL+F1键进BIOS高级模式,再高级模式里恢复出厂设置。心想最后一招了,不行就不修了。进高级模式 设置恢复出厂,保存退出。加独立显卡,久违的BIOS画面出现。由于心中笔墨有限,未免有词不达意,请谅解

网友:
G极不是接1084的输出端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以前遇到这样的板都是拿去,联想维修站了,没想到这次自己也可以修好!太有成就感了

网友:
联想在BIOS中作手脚太阴险了

网友:
学习学习 还有这么回事哦

网友:
CTRL+F1我这样弄怎么不行啊...

网友:
我有一块同样的的主板,到联想LOGO画面就死机,花屏,试试楼主的办法,在此谢谢!

网友(2010-01-23):
太强了,对BIOS里的东西我还不太清楚,看来以后得好好学学了

网友:
Ctrl+F1霸道!学习了!以后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