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区认不到维修分享

楼主(2009-12-12):
今天接了台笔记本,客户拿过来说光区不能用在电脑里又认不到,这种问题以前接过很多,机子拿过来进系统看了下,果然是软件问题, 跟客户说这个比较难修要把光驱拆下来,跟客户报好了价格修好80块钱,当着他的面把光区卸了下来,然后叫他留个电话等好了在给他电话,呵呵,客户说好,等客户走了,我马上装起光区,进系统光驱设备管理器里有感叹号      解决办法:首先,可以肯定的不是驱动的问题
     打开注册表:HKEY_LOCAL_MACHINE\SYSTEM\CurrentControlSet\Control\Class\{4D36E965-E325-11C E-BFC1-08002BE10318}选定,在右面窗口找到upperfilter”项和“loweverfilter”项。点右键删除“upperfilter”项和“loweverfilter”项,然后,再从设备管理器中,卸载光驱,接着点搜索,设备更改,将自动搜索硬件,添加光驱,就好了。呵呵,八十到手

网友:
楼主能否介绍一下这个故障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

网友:
呵呵,思路是个什么思路,搞个软件修复也行吧

网友:
应该是自己误操作的原因吧

网友:
昨天修一电脑是放什么光盘进去都是光盘文件损坏无法读取 从装后OK!

网友:
“机子拿过来进系统看了下,果然是软件问题”
讲的不是太明白呀,LZ从哪看就知道是软件问题?
这个用注册表修复软件能修复吗?

网友:
进系统调出设备管理器,光区的地方出现一个?号,应该是驱动问题,可每当我卸到驱动又还是老样子

网友:
我想应该是误操作或者中毒引起的把,改玩注册表的话,就行了

网友:
是的,楼主说清楚下,怎么就判定是软件问题的么。南桥也会造成这样的问题的捏。

网友:
还不如重装系统 来得快。。BIOS认到。电脑里面认不到 。。。多半是系统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