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XB-L15液晶显示器.

楼主(2009-12-12):
开机显示正常.2秒后 黑屏.然后又开机.          测电压 12V 5V 3.3V正常 .  U302上面电感 3.3V--0V--3.3V 来回跳变     MCU 24C04

网友:
看看电容什么的可能是高压不稳定引起的换个高压看看

网友:
24C04非MCU,只是512B的存储器。看看按键是不是坏了

网友:
U302上面电感 3.3V--0V--3.3V 来回跳,说明这路电压不稳定,可能原因是短咱保护,你检查一下大点的电解电容是不是鼓了,或不良,可能拆下代换拭。

网友:
检测按键   这种有规律的开关一般是按键漏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