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看下2张GF6600-128MPCI-E显卡在MATS检测下的结果

楼主(2009-12-12):
帮忙看下2张GF6600-128MPCI-E显卡在MATS检测下的结果

网友:
帮LZ贴出来

   LANE    EB0 READ ERR EB0 WRT ERR  UNKNOWN ERR
---------- ------------ ------------ ------------
FBA[31: 0]       36950      6560209            0
FBA[63:32]     4231332     21091266            0
FBC[31: 0]       29002        58389            0
FBC[63:32]           2        22795            0

External Bank 0 Failing bits:
   A00 A01 A02 A03 A04 A05 A06 A07 A08 A09 A10 A11 A12 A13 A14 A15
   A16 A17 A18 A19 A20 A21 A22 A23 A24 A25 A26 A27 A28 A29 A30 A31
   A32 A33 A34 A35 A36 A37 A38 A39 A40 A41 A42 A43 A44 A45 A46 A47
   A48 A49 A50 A51 A52 A53 A54 A55 A56 A57 A58 A59 A60 A61 A62 A63
   C00 C01 C02 C03 C04 C05 C06 C07 C08 C09 C10 C11 C12 C13 C14 C15
   C16 C17 C18 C19 C20 C21 C22 C23 C24 C25 C26 C27 C28 C29 C30 C31
   C32 C33 C34 C35 C36 C37 C38 C39 C40 C41 C42 C43 C44 C45 C46 C47
   C48 C49 C50 C51 C52 C53 C54 C55 C56 C57 C58 C59 C60 C61 C62 C63

Read    Error Count: 4297286
Write   Error Count: 27732659
Unknown Error Count: 0

网友:
LANE    EB0 READ ERR EB0 WRT ERR  UNKNOWN ERR
---------- ------------ ------------ ------------
FBA[31: 0]       50484      6549952            0
FBA[63:32]       31403        17904            0
FBC[31: 0]      573866       897168            0
FBC[63:32]     1523305      2132588            0

External Bank 0 Failing bits:
   A00 A01 A02 A03 A04 A05 A06 A07 A08 A09 A10 A11 A12 A13 A14 A15
   A16 A17 A18 A19 A20 A21 A22 A23 A24 A25 A26 A27 A28 A29 A30 A31
   A32 A33 A34 A35 A36 A37 A38 A39 A40 A41 A42 A43 A44 A45 A46 A47
   A48 A49 A50 A51 A52 A53 A54 A55 A56 A57 A58 A59 A60 A61 A62 A63
   C00 C01 C02 C03 C04 C05 C06 C07 C08 C09 C10 C11 C12 C13 C14 C15
   C16 C17 C18 C19 C20 C21 C22 C23 C24 C25 C26 C27 C28 C29 C30 C31
   C32 C33 C34 C35 C36 C37 C38 C39 C40 C41 C42 C43 C44 C45 C46 C47
   C48 C49 C50 C51 C52 C53 C54 C55 C56 C57 C58 C59 C60 C61 C62 C63

Read    Error Count: 2179058
Write   Error Count: 9597612
Unknown Error Count: 0

网友:
6600GPU空焊的很多。
LZ可以用手压着散热片再测测
或者直接加焊GPU

网友:
这么多报错。。想都不用想。。先加焊BGA。。

网友:
直接BGA把  GPU虚焊了。。

网友:
先测量下  显示卡的 各项供电是否正常
尤其显存供电

正常的话,加焊核心(加焊前先观察核心的四个角有没有崩掉,崩掉的话就不用修了)
加焊完还不行可以放弃了,6系列的显卡  核心坏的 也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