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845主板修复过程

楼主(2009-12-12):
昨天接修一台杂牌金正845主板不触发
测pson有5v,cmos跳线2.8v
pson 5v由紫线经u26 (lw358)过来,另一脚经一20欧姆电阻到83627hf-aw的 68脚
触发时io68脚有0—5v跳变
测io 61脚供电5v 正常
测io 67脚无3.3v 这个电压是和南桥共用的3.3vsb
跑线 3.3vsb 同样由u26经过r605—r516—南桥分压过来
挑开 67脚,同样无3.3vsb
换u26 故障一样
仔细跑这条3.3vsb 发现u26 出来的3.3v旁边由一三极管q62 控制
测q62 短路,
更换q62
触发pson 67有3.3v-0v的脉冲跳变  给南桥
上cpu  内存  显卡   测试ok

网友:
这个三极管应该是从绿线过来的吧...如果不导通就拉低不了电压...

网友:
太复杂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是拉低电压的 ,不是从绿线过来的,从紫线5vsb 过来的,负责拉低绿线5v的是IO 83627的71脚

网友:
是Q1击穿了吧

网友:
我没记错的话应该是83627的72pin到ATX14pin绿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