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管的替换

楼主(2009-12-12):
行管BV2527AF能不能用C5411的替换,不行的话可以用那种型号的代替。急

网友:
BU2527AF的不带阻尼,可以用C5411代换,参数还高一些,没有问题。如果是BU2527DF就就不行,DF的带阻尼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装上去后可以点亮,但过了十分钟左右就会黑屏,而且测行管电压有180伏左右

网友:
这说明行不工作  ,  如果有推动的话 , 是行管有问题 , 如果没推动 ,查其它地方.

网友:
BU2527AF的不带阻尼,可以用C5411代换,参数还高一些,没有问题。如果是BU2527DF就就不行,DF的带阻尼
CRT新手学习了。

网友:
这还真没注意过 一般都用的C54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