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专家帮我学:主板电路分析

楼主(2009-12-12):
我是论坛十期学员,教学时间太短了,很多电路原理还不明白,望高手给予赐教,谢谢!
在下在的电路中D22的使用,我的理解:只知道是增加主板工作的稳定性,拆掉以后并不会造成主板不能使用,对不对?
D22是二个二级管并联使用,而且是反向截止状态,它的工作原理和作用是什么呢?
电路分析
教学

网友:
应该是在无3VSB的时候为C515提供放电通道吧

网友:
楼上说的有点道理
但这个通道的路径呢?

网友:
教学中还有学这样的电路认识的吗?那真不错,我也想学学了

网友:
关机时 , 1U电容经二极管放电 . .

网友:
回四楼的,就是讲的太少了,好多还不明白!

网友:
待机时3V经过一个电阻R427产生一个信号给14非门提供一个输入信号,同时C515上也充上了电,在断电后C515上存有的电通过D2放掉。

网友:
74HCT14 好像是六反相器吧!

网友:
主要是c515放电的回路 利用二极管的单向导电性 仅此而已

网友:
应该是一个泄放回路电路.二极管只是泄放的快一些.在开关电源中这种泄放回路电路很多,作用是为了快速泄放电容中存储的电,从而使后面的芯片快速的进入侍状态.
不装双二极管也可以,也能通过门芯片内阻到地泄放,只是慢了点而已.

网友:
泄放回路
感觉不像,通过二极管到的是3VSB,不是到地,怎么形成放电回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