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 t68 电流 0.02 一会 0.20

楼主(2009-12-12):
接到手的时候故障是短路!电流表4.9A ,检查后隔离电路 场馆击穿 tpc8701 !更换后还短路!检查了 所有场馆发现 去北桥的边上一个场馆 4800对地短路!更换后!就变成 0.02 -0.20 交替跑!

网友:
能说清楚点吗?“就变成 0.02 -0.20 交替跑!”
是能触发来回跑还是,通电时电流在变化呢?

网友:
有可能主板上还有短路的地方没找出来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触发!

网友:
说清楚一点。。。。。。。。。。

        应该还有短路  没查出来。。。。。。。。。。。

网友:
楼主应该把问题描述得清楚一点..

网友:
在仔细查一下,后级好像还有短路的,保护了

网友:
电流是缓慢的往上加吧,0.02~~~0.20怎么走的吧

网友:
也可能是北桥有问题吧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