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擎915没有复位,IDE上有,PCI上没有

楼主(2009-12-12):
我有两个主板,一个是开机没有复位,一个是不开机,修到开机了也没有复位了,
不开机

网友:
没有复位分很多类,是全板没有复位 还是部分, 全板没有复位应该是主板的其他供电还没正常导致的

网友:
首先你要查供电是否正常?按供电-时钟-复位的思路来查...不过多数都是供电引起的..供电不正常,时钟.复位都不正常.

网友:
哦,内存供电没有,不过怎么也修不出来

网友:
那就查内存的供电工作条件.....

网友:
首先你得知道内存供电的电路是那部分, 是由那个MOS管提供 那个IC控制的

网友:
在修修,还有的用

网友:
建议查下北桥

网友:
找出内存供电模块,测试是否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