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供电问题?

楼主(2009-12-12):
各位老大,我是新手啊。
我的一块精英915主板,CPU供电电源(4针的)只要插上。按开机按钮就没反应了。拔下CPU电源 就正常。

各位哥哥能不能给说说!

网友:
短路啦 12V连接的MOS管多数击穿啦 你 顺着黄线接口去找这几个MOS管测测就知道了

网友:
明显  黄线电路有问题,查查黄线电路

网友:
CPU 供电短路, CPU供电上管短路可能性大。
用表测一下 阻值

网友:
短路了,很大可能就是电管击穿了

网友:
12v短路了,把CPU供电的MOS管吹下来量一下,坏的换掉OK

网友:
强行开机测U附近的电压也可以

孤帆远影 -8 错误引导!

网友:
遇到过,吹过,没换新的,机器也能正常使用。。。

孤帆远影 -8 无关回复

网友:
如果有条件的话,可以用万用表测下电压,测下对地阻值,这样才能知道问题所在。

网友:
楼上几个给你的都是正确判断,照做就好

网友:
真感谢各位老大啊!我是第一次在这个论坛发帖。实在太感谢了。那么多帮我的人!

网友:
CPU 供电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