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帮忙看一下RST测试结果

楼主(2009-12-12):
测试结果:
1  -- 128
128-256  --------------------------------    --------89ABCDEF----------------
256-384  --------------------------------    --------89ABCDEF----------------
384-512  --------------------------------    --------89ABCDEF----------------
512-640  --------------------------------    --------89ABCDEF----------------
内存条是双面512M,颗粒标是:RC56D041TA0-27BC,有的说单个颗粒是4位64M的,有说是4位32M的
用了以下颗粒代换都不行始终提示上面的错误,焊接没有多大问题,用RC56D081TA0-27BC         HY5DU56822AT-D43      HY5DU121622CTP-D43
1、单个颗粒到底是4位64M还是4位32M的
2、单个颗粒要是4位64M那双面的容量16*64=1G呀,
3、要用什么样的颗粒能代换这个内存的颗粒
各位帮忙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我觉得应该是4*32 以前用HY的56422换过

网友:
K4H560438E的可以

网友(2010-03-02):
我现在有一个和你一模一样的内存条,不过是最后两个颗粒坏了,我还没有换啦

我现在在想的问题是,你这个内存条的第一颗粒,你会不会弄错了,正反面是否弄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