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装不了系统

楼主(2009-12-12):
如题,C盘就是进不了,分区可以分,其他后面三个盘没有问题,慢装的话老是提示硬盘电源什么的。这是什么问题啊。菜鸟求救。

网友:
确定是硬盘问题吗?MHDD扫描有坏道吗?不确定先换条内存 , 或把硬盘插到其他电脑安装看是否一样

网友:
挂其他机器一样。确定是硬盘问题。

网友:
那就换硬盘了

网友:
先用MHDD测啊,应该是有坏道导致的

网友:
先低格下试试  看看是不是有固件问题

网友:
没有坏道。。不知道什么问题,真郁闷

网友:
如果没坏道的话  1:排除内存故障    2:你是否下过CPU散热扇后没加散热胶      3:分区表错误引起的

网友:
是不是IDE口被反插过,一根UDMA的线被顶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