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f4-j3主板不上电求指点

楼主(2009-12-12):
我有几片盘正ep-mf4-j3的主板不上电,按POWER键后POST卡灯闪一下就灭了。先怀疑有某个电压短路,但量了所有电压没发现短路的现象。因此主板一拿来是不上电的板(按POWER键没反应) ,但按南桥POST卡灯有亮所以就加焊了北桥,现在不用按桥可以上电了但就是闪一下就灭了。难道还是桥的问题?请大家指点!谢谢!!!

网友:
建议先把4PING拔了看还会不会闪一下就灭了,拔了不会的话就查CPU供电

网友:
北桥下背焊电容有没有短路啊,是不是焊接时短路啊

网友:
先不插P4看看会不会掉电,待机电路正常吗?

网友:
不插4PIN也是上电闪一下,待机电路正常,3.3Vsb正常。你们没修到这样的板吗?

网友:
先把4PIN插头拨了看一下情况。。。

网友:
打上下管的对地阻值,12V、5V、3.3V的阻值,查VCORE、电源管理芯片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