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问个关于SPD的问题

楼主(2009-12-12):
内存的SPD不刷,,直接找同样的代换可以吗》?
例如都是威刚单面512的,,,,,如果发现一个SPD损坏,直接用另一个代换可以吗?
再有就是SPD一般在什么情况下坏掉
问题

网友:
刷个SPD很困难吗? 开机 热插入 总比你换个EEPROM快。
如果刷个对应的SPD 用好条子带不亮 估计是EEPROM坏了 换个最好.

网友:
可以代换的!

网友:
只要参数一样 双面牌子的都可以互换

网友:
打错 是什么牌子都可以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