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故障在线等,请大家快来帮帮忙。

楼主(2009-12-12):
一块GA—8S648FXM主板,喜欢在开机的第二屏死机,就是在出现DISK BOOT FIRAE。。。。那行字母前死机,键盘灯打不动。接上硬盘偶尔又能进入系统。
1、已经更换过显卡
2、已经更换过数据线

换了CPU后客人没来找过了,应当就是CPU的问题了,此帖已解决问题。

网友:
不给钱就不帮忙啊!

网友:
档LOG的情况,先考虑PS2,PCI总线设备,BIOS
不过你这时而好时而坏的现象,应该考虑是否有空焊存在。重点是南桥

网友:
回复 网友A:
偶尔能进系统时,一切使用正常。PS/2,声音,网卡,等都正常,也不蓝屏,也不重启。
之前我没有说明我有刷过BIOS,此主板一开始是BIOS芯片报错,刷后解决了问题。但出了一个这样的新问题。BIOS绝对没有虚焊。

网友:
回复 网友B:

BIOS刷的对不对··???

网友:
CPU散热问题处理好了没有,还不行换个CPU试试。

网友:
排除数据线的因素后,先进bios里看看有没有自检到硬盘再说吧 不行的话换块硬盘试试 再不行换电源,确认一下故障原因
真搞不懂为什么换显卡

网友:
回复 网友C:
显卡接触不好的话,有时也会在这屏当机的。

网友:
回复 网友D:
BIOS有两个版本,一个05年的F7E版也是在这当机,根本没进过系统。F6 04年的版本一刷装上可以进系统,我以为行了,但一重启就会当机。尔后比如插插显卡什么的偶尔能进系统。

网友:
回复 网友E:
说名实在话,修了几年电脑,思维基本上都已经定势了。什么故障是什么问题基本定了型。有时候把一些简单的常识忘了去试。湖南这边天气很冷,我压根没想过散热问题,风扇肯定查过。到是兄弟说的换CPU有点道理,因为这真是少见的原因。就要考虑少见的因素。事实上昨天我已经换了CPU给客人用去了,过几天才知道。我试用是没出过问题了。

网友:
cpu座看过吗?

网友:
先检查BIOS设置是否正确 ,再换个硬盘试试看。我刚也遇到这种问题了 ,原来是BIOS设置问题。解决了

网友:
回复 网友F:
看过。

网友:
回复 网友G:
都试过,你遇到的肯定不是我这样的问题,只是类似。我遇到的是在出现DISK BOOT FIARE。。。之前死机。像数据线,BIOS设置,没找到硬盘,都不会死机的。键盘灯是可以打得动的,按键盘键是可以重启计算机的。我的不是,我的死机了,一定要强行关机或按机箱上的重启才行。

网友:
我还是要查一下IDERST#,看这路是否有元件性能不好或是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