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V 1000 屏幕拖尾修复过程

楼主(2009-12-12):
客户送来一台 DV1000 说花屏  开机 发现屏幕有拖尾现象 搬动屏幕 时好时坏。
考虑可能是屏线松了。拆机 同样拖尾 考虑屏幕问题,更换液晶屏 同样故障 ,更换屏线,同样故障
看来问题就在主板上了,按住屏线接口 偶尔可以正常显示 看来问题就在这一块了,可用放大镜观察,没有开路断路,腐蚀的地方。用万用表测量也没有元件损坏。
没办法了,问题肯定是在这部分,干脆 涂上助焊剂,用8205 大面积加热。突然有个电感立起来了,哈哈,问题找到了,原来是屏供电电感碎了,导致屏幕供电时有时无。更换一个好电感,问题解决。

网友:
谢谢分享,坏的是主供电的电感吗?

网友:
显卡   坏的 是很多呵呵  第一次见  电感坏的 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