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机出现Operating system not found问题

楼主(2009-12-12):
一台明基 p53型号笔记本,由于软件有问题,所以重新做系统,

用GHOST 从新安装了下系统, 重启后出现:Operating system not found

系统版本更换了很多,bios也重新设置了,也重新分区了,还是同样问题!

分区软件基本都用了(DM,PQ,DISKGEN,FDISK等) 无效

硬盘更换过,也不行.

用光盘可以启动, 然后从硬盘启报错!

'Operating system not found'翻译为"找不到操作系统"

请高手帮忙解答???                                                                                                  谢谢!!!

网友:
把AHIC更换成IDE在安装系统

网友:
没设置作用分区吧?

网友:
在BIOS里把硬盘设为auto试试。

网友:
sata驱动没安装的原因

网友:
楼主有没有在BIOS把 SATA接口更改为IDE 试试~~~?

网友:
目前用GHOST光盘启动,然后选从'硬盘启动'能正常进系统,进入系统后没有任何异常,

可是不用光盘,直接从硬盘启动就报"Operating system not found"

BIOS也都改了,,,

现在问题就是: 用光盘启动能进入操作系统,用硬盘启动就直接报错.

thank you  !!

网友:
我觉得是bios设置问题

网友:
设置的问题吧

网友:
重做南桥试下撒

网友:
试试在本机分区硬装,有些机器就这样

网友:
先用acronis disk iXXXX把隐藏分区做掉
或者联想的隐藏分区删除工具,然后分区,注意设定启动分区为“作用”的
然后ghost带ich9或以上的sata驱动的镜像,应该就可以解决了

网友:
有用手动版本吗??

网友:
接口没问题的话 换一个南桥吧

网友:
应该是南桥,你最好用安装版的试试

网友:
我以前富士通也是这样问题,最后换硬盘接口就好,你看一下你硬盘接口?富士通本本坏比较多一点

网友:
笔记本型号:Benq p53
可是在BIOS里面能发现硬盘, 用光盘启动选'从硬盘启动'能进系统,进系统后都正常!!

网友:
BIOS里有个设置要改下吧,以前我碰到过,不记得是那个了

网友:
不行的时候老实点一步步正装下来,包你行。。

网友:
bios恢复一下出厂设置,ibm遇到过一次,硬盘启动被屏蔽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