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各位高手焊芯片都用什么焊

楼主(2009-12-12):
我一般焊芯片都是用烙铁焊!
  比风枪效果好!
  不知道各位大虾都用什么!

网友:
用850热风枪啊

网友:
热风枪当然要比焊台快了

网友:
风枪烙铁都好使。
都很快 。
风枪更快~

网友:
小芯片用风枪,大芯片用烙铁

网友:
风枪焊容易虚焊! 我还是觉得用烙铁焊比较好

网友:
用风枪焊,然后再加点助焊剂吹吹。

网友:
我经常用烙铁来焊芯片的.只有那种位置不好的,才用吹风.

网友:
风枪+烙铁再加点助焊剂一起使。

网友:
风枪+助焊剂```这样觉得更快

网友:
要看焊什么样的芯片 不同的芯片 用的工具也不一样   有时还要更换烙铁头

网友:
只用风枪就行!注意不要清理干净原来的焊锡!否则就要用烙铁加工了!

网友:
多数用风枪。

网友:
一般芯片用风枪或者烙铁大的用BGA焊接台

网友:
用手拿着疯抢烙铁焊 回答完毕

网友:
我用风枪+烙铁

网友:
QFP  (有脚的)           铬铁
QFN(没脚的,不是BGA)        先搞点助焊膏,然后用风枪吹上去

网友:
这个要看个人习惯以及是什么芯片吧,平时用烙铁多一点!

网友:
风枪,没用铬铁焊过芯片

网友:
大多 用风枪了

网友:
要看焊什么样的芯片 不同的芯片 用的工具也不一样 有时可能还要更换烙铁头
焊台与风枪

网友:
比较喜欢用风枪

网友:
什么都用过的。

网友:
风枪VS烙铁

网友:
往上焊用烙铁,把芯片拿下来用风枪,毕竟我用烙铁比风枪用的熟。

网友:
这个..这个嘛..因为而异啦

网友:
风枪焊会不会吹坏芯片?一直不想用风枪。

网友:
一般用风枪,感觉还可以

网友:
技术好了用什么都熟练

网友:
风枪用得多,但有时要再用烙铁拖下。

网友:
风枪+烙铁

网友:
风枪+烙铁再加点助焊剂一起使用。
说的对,我也是这样用的

网友:
不要清理原来的 焊锡 用风枪 吹吹 就 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