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4P800SE 内存供电偏高为3.3V

楼主(2009-12-12):
华硕P4P800SE 内存供电偏高为3.3V,换了MOS ,测量了MOS 电压 S极还为3.3V G极电压为11.8V  D极电压为3.3V 又测量了下LM358的供电情况,VCC 11.8V  5脚和6脚电压均为2.5V 第七脚电压为3.9V 问题出在哪里?

网友:
华硕有部分是3.3V的,或上内存才会降2.5V的,我认为内存供电没问题

网友:
g极控制电压不对
11V了肯定是3.3V

网友:
看看控制极吧,11V的控制电压一应该不对吧!

网友:
测量了MOS 电压 S极还为3.3V G极电压为11.8V  D极电压为3.3V -----------这说明至少MOS管是好的
量了下LM358的供电情况,VCC 11.8V  5脚和6脚电压均为2.5V 第七脚电压为3.9V ---------这个358应该不是控制你说的那个场管的

我估计你测错了。如下图,说不定你测量的是Q1的电压
你测量一下内存槽的第7脚

网友:
这个主板是什么故障啊   诊断卡判断是什么故障

网友:
这是一个别人修理过的板子,老是蓝屏,我测量了内存供电高,谢谢孤帆远影提供的电路,原来是一个二极管不小心给搞掉了,换上以后,电压正常为2.5V正常了.进系统没有蓝屏。

网友:
我有个板子 和你一样的故障
请问修复时怎么修的 ?

网友:
新手,第一次听说内存供电电压3.3.V的,长见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