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CL T10 CMOS 路查找过程

楼主(2009-12-12):
今天开心就分享一下精彩的维修过程
昨天遇到的一台TCL T10   不开机维修
现在都在写不开机维修,今天我就不详细写这类了
那就和大家分享一下cmos电路查找过程
不开机维修到开机正常   装机后
发现时间保存不了
于是发现电池座子掉了,本想把它焊好
可是我一不小心连焊盘一起给弄掉了
于是路线路就开始了
首先把周围的小电阻都量了一遍  没有相通的
就在基地求了一份图纸

按照图纸上所示
找到R510    接上去给大家看个图

以为就OK了
就量了一下 南桥晶振还是没有起振
今天上午就搞这个了   搞了一上午  最后还是没有搞出来

到了下午
我师傅看了一下  说可能图纸不对
于是他三下两下  量了三分钟  就说现在OK了

再给大家看看我师傅找到的位置
我量了一上午都没有量出来 还是师傅高见

如下图

被图纸给误导了   还以为是通过电阻到的晶振  就找了半天电阻
原来是通过电容到的南桥晶振
我刚量了一下  是C366   这个是滤波电容   一端接地
现在 OK了
先来说说检测步骤:(我师傅说的就拿来和大家分享够意思了吧)
废话少说   言规正传
首先要知道 CMOS电路是集成在南桥内部的  晶振是CMOS电路中的一个部件还有一些电容
第一   CMOS 电路是通过上面图中C366这个滤波电容来给南桥晶振提供电压
第二  在接入外接电源以后,就会有一个3V 给晶振供电,当检测到有外接3V就会由外接来提电压
也就是图纸中所说的 VCCRTC
那么知道了这两个以后,我们就好办多了
接上外拉电源 看南桥后面那里有个3 V
那么这个就应该是了
呵呵  说起来是很简单   可是对于我们新手来说   就不是很了解了

谢谢  写了这么多  不知道对新手有没有一点帮助  我是用心了  这帖子我编辑了三次  由我师傅独家支持

网友:
还是师傅牛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