顶星P4T800不显示

楼主(2009-12-12):
今天回收一坏板顶星P4T800,开机能触发,诊断卡无代码,诊断卡BIOS灯常亮,测量内存电压为:2.56V,南桥电压:3.32V。NB微热,SB一点不热。请各位给点思路。谢谢。新手自学修板中。

网友:
测一下CPU的电压是多少?

网友:
首先检查全板供电吧。
你都没有说有没有复位信号。

网友:
通电后诊断卡上的复位灯亮下就灭了是应该有复位吧?

网友:
CPU电压为1.36V.

网友:
为什么只有人看。却很少人给点意见和思路呢。难道我这个问题很白痴吗?

网友:
供电,时钟,复位,BIOS,总线,每一步都不能马虎,但楼主还是得把你测试的结果说得详细一点

网友:
北桥有热的话,打一下北桥供电的对地阻值看正常不。顶星的这些P4的板子CPU供电的MOS管击穿后很容易冲掉北桥。

网友:
你的资料都不够清楚叫我们怎么判断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