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P4TDP pro主板无CPU供电,内存供电低,自动上电

楼主(2009-12-12):
(无正文)

网友A:
先点关机针看一下能不能关机,能关就先修内存 供电,不能关就修开机电路,看绿线和谁相连就换谁

网友:
要是我就修修内存的供电  再修CPU

网友:
自动上电是绿线直接被拉低。你先报一下IO型号。内存电压低测下G级电压是多少。最好先换MOS试一下

网友:
自动上电,不能关机,IO装的不是地方,在打印口下面,不太好换,明天再想办法

网友:
先修开机电路吧

网友:
看一下是否可以关机   本能有两个方面维修  一个是触发电路   一个是内存电路(有的主板内存修好了就不自动加电了)

网友:
自动加电一般都是绿线到开机排线中的元器件有问题,仔细查一下

网友:
先修内存啊

网友:
自动触发那里暂时不理它,先看看内存供电的MOS管是否正常或者更换试试。。。

网友B(2010-03-12):
100%是I/O坏了,我昨天刚修好一个,根你板子一样的型号,问题也是一样。换I/O

网友C(2016-02-24):
引用 网友A:
先点关机针看一下能不能关机,能关就先修内存 供电,不能关就修开机电路,看绿线和谁相连就换谁

自动上电期间绿线电压在主板待机时候是会被自动啦低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100%是I/O坏了,我昨天刚修好一个,根你板子一样的型号,问题也是一样。换I/O

自动上电IO 坏的可能性一般是PSON引脚对地阻值短路多。

网友:
引用 网友C:
自动上电期间绿线电压在主板待机时候是会被自动啦低的。

嗯 ,是这样子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自动上电IO 坏的可能性一般是PSON引脚对地阻值短路多。

对地短路是一种情况,还有一种情况是绿线的上拉电阻损坏,导致绿线无上拉电压也会引起自动上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