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内存合并以后的问题

楼主(2009-12-12):
合并后在磐正主板上正常,在V星主板上面不开机!

二条DDR400万紫千红的256M内存,合并成一条512M以后,按照版主的教程(在这里要感谢版主的无私奉献),修改了BANKS,在磐正845主板上测试成功认到512M,可以上到MS-6555(845芯片组)的主板上面以后却不开机,另外合并一条256M的内存也是一样,在磐正主板上正常用,在V星主板上不开机。为什么呢?

网友:
你那个V星主板兼容 性差,重新刷一个品牌的SPD吧

网友:
回斑主,刷了个威刚512M的SPD,而且这个512内存可以用的,颗粒也是一样的也不能用啊?怪

网友:
你的V星上的CPU是多大 如果是200的外频 对内存要求比较高

网友:
CPU都是一样的,二块主板上换着测试的

网友:
CL 改一下 延迟改一下  显示400 实际延时走在333或者266上 就做“高频低能”版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