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这样的内存怎么修

楼主(2009-12-12):
一条浪潮双面512内存,点不亮显示器,用一好条带,停留在LOGO画面?

网友:
我碰到一块板放电可开机重启就跑25  不知什么问题哦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检测用的主板是什么?

网友:
回复 网友B:

顶星865的

网友:
很可能是要修的那根内存上有虚焊的颗粒!!!

网友:
865PE不可能点亮所有的坏内存

网友:
把反面全拆了,换了个SPD能正常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