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这里有一个NX-600的针式打印机,打印头没断,线圈烧了

楼主(2009-12-12):
哪里有卖NX-600打印线圈的?
打印机

网友:
打印头线圈很少有卖的 我修这东西都是找旧头拆,不过拆起来也很麻烦

网友(2010-01-18):
直接换个头好了

网友:
换头不一定有用,一般线圈烧多数会烧驱动管,去查查驱动管。

网友:
有的时候互相烧,要小心

网友:
是在不行你自己缠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