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65PE不开机故障

楼主(2009-12-12):
一块钻石PS83-BL 865PE不开机故障,W83627HF-AW 短接ATX-SW 67脚从3.37V变0~~~~68脚从0变4.78V~~~70脚只有0.65V 短接后73脚还是0V
有开机电压4.78V 复位上有3.34V 32.768晶振两脚,一脚为0.23V另一脚为0.09V
现无法开机
本人新手,还请高人指点

网友:
有没有换过晶振,说不定是晶振性能不好

网友:
换了晶振再说吧

网友:
晶振已换好了~~~~待机电压有4.8 复位有3.4 晶振有脚有0.62V 一脚有0.07V
可是开不了机~~~~不通电,
高人再指点!!

网友:
IO是什么型号?

网友:
已更换晶振和W83627IO,有开机电压4.8V 复位上有3.34V 现无法开机,请高手指点

网友:
查IO的70脚RSMRST脚是否为3.3V
短接后73脚SLP_S3是否由0V到高电平的跳变,有的话还是换IO或查72脚到PSON的线路

网友:
回复 网友A:

70脚只有0.65V 短接后73脚还是0V

网友:
70脚只有0.65V 短接后73脚还是0V   本人新手~~~~没有头绪,恳请高手赐教

网友:
查看一下,PS/ON信号,那边可能有电阻或者管子坏了,也可能是南桥坏了,南桥的待机电压没有的话,PS/ON信号是无法拉低的。

网友:
沿70脚跑线,如果有上拉电阻,看上拉电阻另一端是否为3.3V,如果不是3.3V跟线,如果是就可能是南桥问题了,先加焊后更换

不触发的故障点就是这个70脚

网友:
我把IO吹了下来~~~~~~70 71脚都是空线呀~~~~~看不到有线路,请问下该怎么跑线

网友:
70脚是空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