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的一台显示器高压部分烧了

楼主(2009-12-12):
自己以前没修过,前段时间在商城买了块通用高压板,可是今天自己研究了一天,还是没搞懂啊
兄弟们帮我看看这几根线接哪里....

[

网友:
原来你的一体板上有对应(和驱动板连接)的插头,注意看清楚接上就可以了。

网友:
你用万能表测量一下,高压一体板和驱动板连接线,找到12V 地线,和ON\OFF线 对应高压条的线接上去

网友:
没有哦,我现在就是想用这个通用板替换以前烧掉的高压部分,可是我第一次修这个,不知道从哪儿接这三条线,呵呵

网友:
你用万能表测量一下,高压一体板和驱动板连接线,找到12V 地线,和ON\OFF线 对应高压条的线接上去
引用 网友A:

我就是因为找不到啊,特别是那条控制线...不知道接哪儿

网友:
你的原板图片的第二张(背面照片)的右中部应该为和驱动板连接的线排,新改的高压板注意在这里接线就可以了

网友:
楼主改通用高压板的话要把原板的高压板上的12V断开,之后接上开关和地,还有12V,开关是条细线楼主不懂可以加我QQ研究一下

网友:
先找到原先高压一体板的12v 然後把坯的高压断開,高压一体板的12v 接到新的高压板12v供電和gnd其他的別管

网友:
找到12V 和控制信号就行了

网友:
找了一个晚上了,没找到12V,只找到一个18V.5V.3.3V

网友:
一按电源开关,电源板上就想放气一样,兹...兹.....地响